楼主(2011-10-31):
请各位大虾,帮忙看一下这个程序怎么写啊
小弟不甚感激!!

检错程序
有七把工具1~7号,工具的使用顺序为1、2、3、4、5、4、6、5、7

控制要求
1.当启动按键sb1时,光电开关开始检测工具是否齐全,齐则亮绿灯,不齐则亮黄灯直到工具齐为止
2.按下sb2停止步骤1,工具使用时使用顺序不能错乱即为1、2、3、4、5、4、6、5、7,光电开关检测工具使用顺序错误时即亮红灯,直到工具使用正确为止,对则亮绿灯
3.当sb3按下时,开始下一个循环

谢谢帮忙了啊 可以发到我的邮箱1225224099@qq.com 或回帖指 导
描述:程序上来了啊
附件: 检错程序.zip (12 K) 下载次数:47

网友A:
用顺序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类似于机械手装配线的工艺吧,这也不是三两句话就能说明的。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C:
应该比较简单,顺控

网友D:
楼主应该自己先给出自己的思路或者程序想法,然后大家才好帮你看看,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的

网友E:
谁懂的传个,长长见识

网友F:
顺序指令 编编看

网友G:
用顺序控制即可,好多资料上都有的

网友H:
感觉没有怎么说清楚的。

网友H:
上程序吧!

网友I:
没看懂你的意思,你先随便编一个程序,无论能否执行,让我们看懂你的意思。七把工具1~7号上有什么标志来区分?

网友J:
顺序控制编写

网友K:
让我们看看你的作品吧

网友L:
同意10楼意见,楼主应该先有个思路,

网友M:
做了一个程序,不知道对不对
感谢你的程序,还有一点小问题,就是在使用过程中4、5号工具使用了两次,您的程序好像没有体现啊,希望可以继续指导啊。再次感谢您的帮忙

网友N:
这个程序比较简单。我建议你首先学一学PLC程序设计的方法,严格按照方法才能编出来,相信自己啊。。还有主要的是思路一定要清晰。。
你要说简单的话那么你就试一试看看吧

网友M:
还需要改进吗,如果要的话应该会问题

网友M:
针对重复使用已改了程序。

网友M:
实际上并不是想的那么简单,如果单是靠这个程序来执行整个的控制,那很好办,顺序控制永远都错不了,现在这只是一个检错的程序,只有当别的控制设备在出现操作错误的时候它起到一个监控的作用,实际它并不参与控制,我做的这个程序还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当它先正确使用1#2#3#工具后。又用了一次2#,我的程序就会一直报错,直到再一次启动程序,报错才会解除。

楼主:
谢谢会员 yangxianhui 的帮忙,还想请教指令 > D0 K1 代表什么意思啊 小弟刚刚入门啊

楼主:
重复使用的程序还是没有体现啊

网友O:
从你说的来看,用下降沿做依次启动信号就行了,不会出现乱启动的

网友M:
一直没时间,程序又改了一下。
下载积分:+2(獨家記憶)

楼主:
我好像没发现什么改动啊 我说的四号五号工具重复使用好像没有体现出来啊 请楼上指教啊

网友M:
这一次的程序应该会把四五号的重复使用报错,> d0 k1 就是当D0的值大于1的时候接通条件成立,输出元件置位。
下载积分:+2(獨家記憶) 热心助人

楼主:
那怎么实现四号工具的重复使用呢,请会员yangxianhui 继续指教啊 小弟谢过~

楼主:
我的意见时可不可以用计数指令 控制重复使用啊 看下边的程序 给点意见吧
描述:工具重复使用

网友M:
要4嚋工具重复使用,就把我的程序的156步的> d3 k1 最后面的K值,想重复几次就改为几就行了。比如要重复3次就改为> d3 k3
下载积分:+2(獨家記憶) 热心助人

楼主:
那工具的使用顺序又是怎么实现的呢 好像程序内也没有体现啊

网友P:
应该比较简单,顺控
你说简单那你就试试看啊

网友Q:
顺控指令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