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穿越三菱触摸屏读PLC程序

楼主(2011-10-31):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是否可以通过USB转MIMI接口线,穿越三菱GOT1000触摸屏,监控FX-PLC程序。另外这样是否可以PLC上载程序?

网友A:
两者都是可以的.

网友B:
不行,这个功能有待开发。

网友A:
楼上的老兄,三菱的界面穿越三菱的PLC是没有问题的,我经常这么做.

网友C:
功能是有的,前提是要在屏里加载驱动。但是貌似这个不叫“穿越”??

网友D:
这个很简单,三菱的本来就可以。

网友E:
可以,我以前试过

网友F:
对三菱的这个系列,三菱屏支持透明传输功能的,并不需要在屏里专门下载这个功能。

网友G:
可以这样

网友H:
不可以,这个还没有开发呢!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网友I:
我今天用1265的试了一下,带Q02HCPU,绝对可以。

网友J:
我一直这么用的,我还用过usb转com加屏下载线透明传输,监控和在线修改程序(FX系列)。
學無止境

网友K:
行啊。。。一向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L:
个个高手嗯

网友M:
完全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