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31):
描述:运行模式选择
描述:运行模式输入
描述:START指令
描述:运行指令输入

FX2N-10PG模块,运行模式选择了第一速度定位运行。b6变速度运行/b7手动脉冲发生器输入运行模式均未选择,而START指令一直OFF状态,马达是如何运行的?请高手指教!

楼主:
怎么没人指教一二啊?

网友A:
其实你已经很高了。我是菜鸟帮不了你啊!不好意思。。。。

网友A:
楼住你这是个什么程序啊?怎么这么大啊?都6000多步了!!你有时间看到了。你帮我看看这个吧!!谢谢你了!!我那步进指令STL S21我怎么把它写在前面和母线连接的啊?

楼主:
你那不是已经与母线连接了吗?左边一条坚线不是母线嘛??

楼主:
   这是机器里读出来的程序,要是我写的我怎么会看不明白。

网友B:
我看不懂啊

网友C:
看不懂 请高手讲解

网友D:
FX 在、系列不是很懂啊,我这边一直用地是Q系列啊 ,Q系列和FX系列指令变了好多呢啊

网友E:
我是菜鸟,来凑热闹,征集份的

网友F:
观察有无脉冲输出

网友G:
你学会了教一下我~嘿嘿~

网友H:
垃圾程序

楼主:
你能写吗?日本进口设备,FUJI的。

网友I:
值得停下来沉思一返

网友J:
我是菜鸟,来凑热闹,征集份的,也路过看看、学习下

网友K:
楼主你的图片不是很全。程序意思是将值先附给K4M300中,然后写入1号模块的第27#;26#缓存器。

楼主:
是的,#27是运行模式,#26是运行控制,说明书说#26的B9是START指令,也就是M329。模块是10PG的。

网友K:
其实你应该理解的是在26#,27#缓存器是定位模块返回给CPU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