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10-31):
s7-300的PLC。在编程是,用了内部 存储器M1.7.在 变量表中监测的时候,希望它能自动的通一下,灭一下。该怎么弄?(注明:不添加外加电路的情况下)

网友A:
用秒时钟的寄存器

网友B:
你的内部继电器M前面用PLC的内部时间继电器做条件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