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表调节问题

楼主(2011-10-31):
有用过温控表,那个好点,最好是用直流24V电源的.
还有用过的人可以讲一下,温控表设定上下限的各种参数是不是每种型号都差不多的,还是每个厂家做的都不一样的

网友A:
IC901 温控器 感觉 还可以我们厂大部份都是用的 这个温控器

网友B:
我们用欧陆的温控表,还行。设定上下限的各种参数是不是每种型号都差不多的,根据需要可以选型

网友C:
我们一直用的是欧陆的温控表,很不错的,现在都两年了还没有出现过问题。像参数设置的话,设置上下限的各种参数是不是每种型号都没有太大区别,就像傻瓜似的操作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网友D:
我用过OMRON的比较多,设定范围-100到800度

网友E:
我们是RKC的用的比较多,感觉还不错。参数设置也不复杂。

网友F:
大华的 温控仪 可以 我们大多数设备都用

网友G:
泛达的也可以,参数调节基本上都差不多

网友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