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伺服Z向脉冲回原点

楼主(2011-10-31):
我是用伺服带动同步轮旋转,最高速度两千来转,有加减速,要求60圈,停机位置不能有太大偏差 但是现在停机位置不太好把握 ,不好外加感应器来定原点 ,我想利用伺服电机的Z向脉冲来使电机每次回到固定的位置,请问我要如何实现

网友A:
我不懂伺服Z相脉冲,不知道从哪里能找到这个信号,

网友B:
增量编码器吗?Z相信号每圈只有一个,若只用Z相信号,只能使电机回到固定相位

网友C:
定位模块1PG有Z相脉冲设定数,仔细看1PG的手册就知道了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D:
用绝对位置定位,停止位置不会有偏差,如果你想初始原点也一点不差,那就用绝对值伺服电机,上电就知道他当前位置,

网友E:
三楼的朋友说得对

网友F:
你注意看伺服说明书,里面会提到接线方式,要把Z相信号接到PLC上,才能采集到Z相信号回零!

网友G:
伺服驱动器上有近原点,和原点信号端,分别将两引脚接到plc的输入端来控制伺服的输出就可以的。当一定时间到近原点是开始停,当到达原点位置就会立刻停下来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网友H:
主从同步轮为1:1 还要好办一点,若不是,不想加原点开关真的有点麻烦.

网友I:
2000转找Z相停止定位很难吧。惯性都过冲了何况你编码器分辨率。人家找原点都是原点返回速度,蠕动速度来完成的。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H:
那不一定,这是同步轮,不是丝杠.
不一定非得用低速,要看上位控制器, 办法也许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