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31):
为什么触摸屏里面用的软元件TC810,却在PLC里面找不到。。请指教!

网友A:
三菱触摸屏有TT,但是PLC也没有,但是在报警里可以用到!
QQ:56945672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PLC 不支持呀,

不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触摸屏有TT,但是PLC也没有,但是在报警里可以用到!

你的屏是不是GT15的

网友C:
厂家在编写程式滴时候可能用了打包规划,你当然找不到了,就是说你这个元件在一个打包程式里面!不过一定可以找到相关程式比如再用MOVE指令的时候,[Bmov d200 d300 k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厂家在编写程式滴时候可能用了打包规划,你当然找不到了,就是说你这个元件在一个打包程式里面!不过一定可以找到相关程式比如再用MOVE指令的时候,[Bmov d200 d300 k100]

不是。。。 是因为GT15的屏,里面触摸屏用的软元件是没有T的,都是用TC表示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