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菜鸟问个问题,大家别见笑啊!

楼主(2011-10-31):
我现在写一个步进指令STL本来是要写成STL空格S0是表示输入的条件的,但是我写的格式是F8+STL+空格S0写出来怎么成了输出了啊???/大家帮我看看啊!!图片都发不成!!我哭哦!!!!

楼主:
就是上面那个图片中的第7步是怎么写在前面去和母线连接的啊?坛子里的高人我给你作揖了!!!

楼主:
就是图片中的那个STL S21我怎么写出来是在左边的啊?怎么写的啊?高手帮我看看啊!!谢谢你了!!

网友A:
我写出来也是这样的,但好像作用是一样的。

网友B:
编辑软体不同引起的
图片所用的编辑程式是FXGP/WIN(听说是FOR WIN 3.1版使用的,不过在XP也能执行
现在楼主用的软体应该是GPPW
虽然表现方式不同,但功能都一样

网友C:
你的软件已经落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