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个问题,大家别见笑啊!标题要长长的啊!!!!!!!!!!

楼主(2011-10-31):
我是真的不行了。坛子里的高人帮帮我吧!我就想写一个这样的程序,但是在步进指令那点我怎么写步进指令和母线连接成为下一步的条件的啊?哪为高人给我说说吧!我给你作揖了!!

楼主:
就比如象图片里的那个87步。那个STL21怎么和母线连接啊?????

楼主:
我在程序中我是这么写的F8+STL+空格S21,确定。它怎么跑到输出线圈的位置上去了啊???

网友A:
没明白你具体的意思!就想问下你是不是想问明白程序上怎么让s21连在一起?
那样你可以这样写 STL S21
LD S21
SET Y001

楼主:
就是那个SET S21是和母线连接的嘛。我怎么写了就到右边去了,应该在左边的啊!!

楼主:
就是图片里的那个STL S21是在左边的,我怎么写出来啊?不明白啊

网友B:
我也是菜鸟,我写的也不知对不对 :

网友C:
是不是光标的位置不对
输入是对的

网友D:
就是图片里的那个STL S21我也写不进

网友E:
楼主啊,这个就是这样的写出来本来就是在最右边

网友F:
这个问题我不懂我也是一个菜鸟~不过还是要定一下
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

网友G:
ld m8002
set s1
ld s1
and x16
set s10
ld s10
rst y1
帅得被人砍

网友G:
不是给你一个小程序了吗?你打开看看,就明白怎么做了,就是你那个上升,下降的帖子里面。没有必要非用步进,别进入误区。里面把手自动也一起做了,你可以看看。
帅得被人砍

网友H:
可以直接输入啊,可能楼主的图片有误。

网友I:
我说同志们啊!这个是软件的版本问题。
步进指令允许直接在母线上写输出线圈,允许存在双线圈。还是看看手册吧。

网友J:
F8本来就是线圈的快捷键呀,当然会走到线圈那头

网友K:
同意14楼的说法。编程软件版本的问题,手册上有说明。写出的梯形图看起来和资料上的不一样,但是功能是一样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和关心。其实大家很多都有我这样的疑问,大家可以拿出来大家一起研究嘛。再次感谢大家!!!问题解决了,功能一样只是和手册上样子有点不同!!!

网友L:
是编程的软件版本不一样啊,你说的是老版本FXWIN ,但是你用的可能是GP呀,

网友M:
你之前好像问过了吧。STL S1就是在右边的。然后LDS1就是了。图片里是版本不同显示不一样而已。

网友N:
14楼真相哥!

网友N:
14楼真相帝!
菜鸟问个问题,大家别见笑啊!标题要长长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