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31):
小弟公司锅炉的皮带最近要改plc控制,我对plc也不是很熟练,自己做了个程序,但不知道行不行
要求是这样的,有4条皮带,还有除铁器,给料机等共9个接触器(以下用1-9代替)
首先是开机预报3分钟,然后按选定的模式运行
设有独立和连锁模式,独立模式是1-9接触器可以随便开哪个
连锁模式是启动的时候从1-2-3.......9,停止的时候必须是9-8-7.......1
请师傅帮忙看一下,我设计的程序行不行,还有没有好的方法,谢谢!
附件: 皮带程序.zip (15 K) 下载次数:32

网友A:
程序下不下来啊?
怎么帮你看啊

网友A:
其实是一个顺序控制就可以了,再加一个跳转指令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