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1S通讯问题。

楼主(2011-10-31):
公司有一台三菱FX1S-30MR的机器和威纶通的触摸屏通讯不上,经检测是PLC的通讯问题,机器上电后电源灯和对应输入点的指示灯亮。
现在是否可以增加扩展通信模块来解决~~请列举型号 谢谢!!! 主要是希望能通过编程电缆与电脑向连接。

网友A:
FS1S好像没有扩展能力哦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FX1N-422BD

网友C:
2楼正解。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如果是PLC编程口坏了,那就只有去修了。你用232/422/485 BD也是要去先修改程序的。

网友E:
FX1S-30MR 三菱FX1S好象是没有扩张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