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1):
           使用用过伺服马达的工程师基本上都知道,它的定位控制方式很多的人都是用脉冲计数的方式来进行控制定位的。但随着现在有的工程使用越来越多的伺服,就不得不需要改变之前的方式,不然,一个PLC增加几路高频脉冲输出信号,又增加了不少的费用。大家可以讨论考虑一些其它的既节省钱,又方便的方法。
工控自动化设备PLC,触摸屏,单片机程序开发设计 ,PCB设计,生产与销售

网友A:
费斯托伺服有一种把位置设置在驱动器里,只要相应的输入点接通,伺服就运行到驱动器内部相对应设置的点上。

网友B:
能用到那么多个伺服的工程应该不在乎那么几个成本钱哈

网友C:
用模拟量来控制,然后对反馈的脉冲进行计数,可以同动,但是不能联动

网友D:
如果在驱动器内设定位置,还得增加通信反馈到PLC内,要不PLC程序不知道当前位置很难保证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E:
用模拟量的和伺服内设定位置参数
按目前来说价格更高啊

网友F:
直接用外控,plc里用开关量控制,外接继电器,5V电源通过外接继电器到伺服,伺服内部将参数设置好同样可以实现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直接用外控,plc里用开关量控制,外接继电器,5V电源通过外接继电器到伺服,伺服内部将参数设置好同样可以实现

实现是可以,只是有的系统要在屏内显示当前位置就不好办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实现是可以,只是有的系统要在屏内显示当前位置就不好办了。

那就通信啊。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H:
一般步进是脉冲输出+脉冲方向,伺服是正反转脉冲信号。一是单脉冲一是双脉冲,但伺服也可以是单脉冲来控制。至于精度问题不知道与精度有关系没,还不清楚

楼主:
非常感谢上面大家的讨论,但似乎好些都是一些不明智的,
   sorry,可能不应该这么说,但大家在这主要是讨论技术上的问题,希望大家不要有想法。
   我们做的工作本来就是为了简单,节省时间,节省成本。
  1楼的说法,那样无形中会多很多IO点,根本就没有减少成本。
  2楼的说法,本来一个产品,如果不能尽量减少成本,那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现象。如果是一样的价位,大家竞争的话,这样必定是输家。并且无形中浪费了很多的东西。任何东西只有求更高境界才是明智的,而不应该无所谓的态度。
  3楼的说法,好像也不怎么行,那样不但增加了费用,而且增加了布线,编程的难度,也难以保证精度。
  8,9楼的说法,我是觉得比较合理,我目前也是考虑用通讯的方法,来实现。
  之前的工程,3-4轴的话,一般就用脉冲控制,因现在各种PLC都已出现四轴脉冲输出,价位与不高。价位差不多,也较合理。
  但我目前的一个工程,需采用5个伺服,5个步进,100个气缸,50组电热管控制,工程较大,也挺复杂,如果不尽量精减,不但程序量特大,而且连接线路也较麻烦。机器生产组装也较麻烦。如果用普通的方法,至少多20-30根线,而用通讯,只要2-3根线就搞定了,何乐而不为呢?但步进现在好像只能用脉冲计数方式来控制。总体程序量现估计大约15000步左右。现在正在考虑使用用何种配置,之前用过,松下,三凌,永宏,丰纬,台达的PLC,各有所长,像这种状况考虑选用三凌Q系列PLC可能比较合理些。伺服因为考虑用何种方式,故还没有定下来。不知大家有没有合理品牌的伺服可以推介?
  当然这是我的一些分析,但并不是全正确,在这就是与大家商讨更好的方法,这就是所谓的三人之行,必有我师的道理。同时希望朋友们有更多的建议和讨论!
工控自动化设备PLC,触摸屏,单片机程序开发设计 ,PCB设计,生产与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