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请各位师傅帮个忙

楼主(2011-11-01):
我想用西门PLC200和触摸屏做一个PH值控制器,工艺流程是这样的:用PH玻璃电极检测液体物料(4~20MA),根据给定值调整阀门的开度来调控PH值。这个不用说大家都知道用PID来控制。关键是PH玻璃电极每几十分钟要用酸清洗一次,每次清洗时间几十秒,清洗的时候PH值会从比如说10变为1,这时阀门也相应动作。我的问题是比方说我给定值是10,阀门经过PID运算后开到70%,我要求在酸洗的这一段时间内能锁定这个控制阀门的值,请教大家有什么方法?用什么功能能实现? 谢谢!

网友A:
等待答案的出现,我也在做这方面的设备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网友B:
西门PLC200PID内有一个手动给定操作,你做一个转换就可以了

楼主:
前辈能否点明?我对PID功能还是有点模糊,

网友C:
设置手自动切换,当清洗时切换至手动保持输出即可

网友D:
在PLC程序上加以个常开触点并在10的检测点上。在外部加以个清洗传感器。这个应该不难吧

网友E:
楼主说的就是CIP吧!我这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设备是日本进口的,他们用一个仪表全部代替你所说的功能,很省事!

楼主:
这个设备是在糖厂饱和工序上用的,如果糖水物料PH偏酸,就要加适量的石灰乳,如果PH偏咸,就要加适量的一氧化炭(窑气)。加石灰乳和加窑气是两个工序,分别用两套一样的设备,只是所加的物质不一样。

楼主:
六楼你好!我所说的这个10它是根据电极检测变化的,正常检测物料下PH值在10左右,当在酸洗状态下电极检测的是酸液的值,是1,那么所控制的阀门也会因PID的运算而动作关闭。我的要求是在酸洗状态下阀门能锁定在检测的当前值,也许是10也许是9,是根据工艺要求所定

网友F:
等待高手出现

楼主:
我想在传送模块使能端前加一个定时器的常闭应该可以,到清洗程序时中断传送块的使能,这样应该可以保持中断前的数据。请问可以做得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