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请教如何测量大尺寸平面物体的长宽尺寸

楼主(2011-11-01):
大家好,我想测量一个大尺寸平面物体的长度和宽度尺寸,精度在0.5毫米。请大家有什么好得方法可以实现。

网友A:
尺寸的范围多大?

网友B:
位移传感器呀

网友C(2012-01-31):
用数码光栅尺
wananjushi

网友D:
自动测量就PLC+步进电机1侧长+步进电机2测宽+数码光栅尺显示尺寸+对射型光电检测起点和终点
锁螺丝机

网友D:
要把起点找到把数码光栅尺清零
锁螺丝机

网友E:
用磁栅传感器,0.01

网友F:
用电子尺试试

网友G:
测量方法要看被测物体的测量范围有多少,
测量成本等情况看的。
汤

网友G:
机械的、电子的、自动手动的方法多
汤

网友G:
经常测还是难得用用
汤

网友H:
光栅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