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1):
三相电机为三角形和星型负载,当其中有一相烧断后,三相电流如何变化?是什么对应关系? 给个详细说明 可附图 谢谢

网友A:
你说的是缺相,那样子剩余的两相电流将会突升额定电流的20-30倍,线圈几乎可以瞬间烧断!

网友B:
缺相导致两相电流增加。烧毁电机。
功率较大的电机缺相极容易导致电机烧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缺相,那样子剩余的两相电流将会突升额定电流的20-30倍,线圈几乎可以瞬间烧断!

说得也太夸张了一点
一般情况下热保护会跳闸。若热保护没工作,时间一长,电机线圈会烧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得也太夸张了一点
一般情况下热保护会跳闸。若热保护没工作,时间一长,电机线圈会烧坏的。

热继电器不能保护缺相。一般的电机都应加缺相保护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说得也太夸张了一点
一般情况下热保护会跳闸。若热保护没工作,时间一长,电机线圈会烧坏的。

会烧坏相应的东西,能不缺相最好不要缺相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网友F:
不要误导楼主哦,电机在三角形、星形接法缺相后另两相电流在不同的负载下上升是不一样的。

网友G:
那样子剩余的两相电流将会突升,线圈不到1分钟就烧了!

网友H:
热过载可以保护缺相的,缺相引起电流过大.而热继会发挥作用,本人试验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热继电器不能保护缺相。一般的电机都应加缺相保护器。

现在一般热继电器都具备缺相保护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会烧坏相应的东西,能不缺相最好不要缺相
这不是废话吗?

网友I:
都保护了还说什么?

网友J:
电机内缺一相,小电机一般在星型时还能不正常的转动,大电就不行了,电流也不会很大,但在三角型时不一样电流很大,有热脱扣一般会快速切断,开关配得
适当的空开也能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