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三菱编程问题求助

楼主(2011-11-01):
各位师傅,我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在做一个生产线的三菱PLC程序,客户要求:5个工位,每个工位都有一个“料检测”,当检测无料时,则报警暂停,现在工件是依次进入(从1工位到5工位),问题是,当1工位开始送料工作时,而后面工位检测无料,就要报警暂停,我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是5个工位检测都没料时报警吗?那就把5个检测信号的闭点串联作为报警信号不就行了。

网友B:
他应该是单个检测报警的。
你可以加个报警开关,刚开始的时候把开关关闭,等5工位都有料了在打开,那样就可以了,要是有一工位没料就会报警了

网友C:
一般的是哪个工位没有料,那个工位就不动作,其它的工位动作, 全部工位无料就报警停机.
不知这样是否满足工艺要求?

网友D:
左移,右移指令啊.這樣可以具有"記憶"功能,再取出相應位置的狀態與實際SENSOR感知出的狀態做XOR處理,如果為1,則報警,為0則正常.
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

网友E:
在每一个“无料检测”报警电路里面,都串联一个自己的“有料触发”锁定开关。
帅得被人砍

网友F:
可以在物料通过后才开启检测开关

网友G:
5个常闭串联 在报警

网友H:
你都用了PLC了很简单了。如入5个点全部为1时才有输出不就OK 了

网友I:
可不可以每个位加个检测,只有经过位检测后无料的才报警停机,这样开机时就不会报了

网友J:
学到知识了

网友K:
没料当然是通过检测,你这个是依次供料的,那么当然是所有的供料都没有料的时候报警停机了,如果5没有的话,当然是一直供料到5有的时候停止了,如果5有,4没有的话,当然是机器不能动了吧,如果再动的话,料不是就撞击了吗,所以你要把所有的情况都想到阿

网友L:
呵呵,这个好像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