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1):
欧姆龙CP1MA原程序稍微修改了一下,但程序注释修改不了,请高手帮忙指点。

网友A:
CP1MA的程序注释可以修改,点击要修改的接点,再点确认,在编释注释栏重新输入注释就OK,CP1MA的PLC的注释好象不能上传

楼主:
我安装的是OMRON CXP9.3含SIM 绿色一键安装版,试过修改不了,其他版本的可以修改。郁闷!请高手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安装的是OMRON CXP9.3含SIM 绿色一键安装版,试过修改不了,其他版本的可以修改。郁闷!请高手帮忙解决。谢谢!

我用的也是这个版本,都可以修改,卸载重装试试

网友B:
把注释倒出来,重新下载程序,然后倒入注释,再改

楼主:
请问3楼在这个画面下你是如何安装的? Doc1.doc (134 K) 下载次数:34

网友C:
是否是软件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3楼在这个画面下你是如何安装的? [attachment=73652]

我是选择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