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2011-11-01):
各位好,新人有编程问题请教。[<> K1M616 K0]-----------------------------------------(M618)这句是什么意思啊?另外,以后碰到这类问题可以在手册中查询么,方法是怎样啊?谢谢!
创造美好未来……

网友A:
不等于。貌似k1m616占用m618了。

楼主:
请问占用是什么意思啊?从整体看好像M618前有个逻辑关系。此括号 <>是不等于的意思么?
创造美好未来……
!!!

网友B:
触点比较指令~~ 当S1不等于S2时此触点导通。即组合位元件K1M616的值不等于K0时,此触点导通。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K1M616是指:M616 .M617. M618. M619 当K1M616不等于0时,后面输出线圈接通。

网友E:
楼上正确

网友F:
2楼说的对,这段程序有点问题,M218已经包含在前面的条件中了

楼主:
和7楼疑问相同,不过运行正常。比较奇怪。还有,各位高手,CCLINK谁用的比较熟悉,是有标准化程序吗?
创造美好未来……

网友G:
如果M618动作后,那前面的条件不是永远成立吗?

网友H:
K1是表示4位的意思,就是从M6186-M619这4个数,LZ的指令意思就是当这4个数里面有一个不等于O,这边的KO应该是常熟,这个如果放在程式中做条件的话,就是到同的意思 ,还有,如果这边是K2M616的话就是表示从M616-M623这八个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