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CC-Link为什么要接110欧姆电阻

楼主(2011-11-01):
三菱CC-Lik为什么要接110欧姆电阻,如果不接会有什么后果?为什么我公司有一个CC-Lik不接电阻能通讯,接上后反而不能通讯了。请各位师傅点拨。

网友A:
是防止信号衰减用的.正品都要接的.

网友B:
用RS485通讯时,在头和尾的两个终端,要加110欧电阻,防止反射波干扰,中间的都不要加电阻。

网友C:
就像镜子一样会反射回信号,最末端用电阻接地。

网友D:
一般都要求接的,好像距离短的话,不接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