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达人关于伺服故障的问题

楼主(2011-11-01):
伺服故障时显示全数字的且每次重启电源数字都会变化,如202,75等,请问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

网友A:
能否具体一些:到底是什么伺服放大器,什么伺服驱动模块,什么电机?等信息。
帅得被人砍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放大器的脉冲数吧,不是报警信号。

网友C:
LZ还没有说清楚是什么品牌的伺服放大器呢,有图就好

楼主:
谢谢,是脉冲数,感谢各位朋友!!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D:
还有的是伺服内部电池电压低下,也会显示报警,不过可以正常运转的话就没有问题,可以多来了解了解

网友E(2012-05-18):
学习了。。
学与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