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PLC的编程接口

楼主(2011-11-01):
PLC 的编程接口附近有一个拨动开关有什么作用,情大侠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晕死了,PLC有多少种???

网友B:
可能是RUN/STOP开关吧

网友C:
一般为RUN/STOP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同意三楼的说法

网友E:
一般为RUN/STOP

网友F:
用默认就好,SW1为禁止写入。2,3存储器选择。4,5不用

网友G:
是鸡尾拨动开关吧
标识RUN/STOP
代表PLC运行和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