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CD微小尺寸检测

楼主(2011-11-01):
各位大侠,如图所示,现在要在线检测断颈槽最小直径N值,和长度L2,。希望通过使用线阵CCD来实现。其中N值为4mm左右,要求检测精度0.002mm;L2 5mm~32mm要求检测精度0.01mm。各位能否推荐几个厂商的产品可以解决问题的,小弟感激涕零!

楼主:
在线等,帖子不能沉

网友A:
0.2u 估计还是比较难 一般精度去到1u已经很困难,即使是线扫描。

QQ:84818626

楼主:
楼上的看错了,0.002mm是2微米

网友B:
用KEYENCE的影像系统应该是可以做到的,不过价格的话不是一般的贵哦。

网友C:
可以寄产品来做试验

网友D:
看看基恩士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