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初始化的问题

楼主(2011-11-01):
对于三菱PLC特殊模块的初始化问题一直不是很懂,是否就是确认模块与PLC之间的通讯以及参数的写入

网友A:
有一些模块,有某个缓存设置为1,就初始化了。

网友B:
可以怎么理解。
像一些原点回归、步进指令的使用可能需要初始化。

网友C:
我也弄不明白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