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怎么用PLC判断圆柱体旋转了半圆?

楼主(2011-11-01):
现在有一个圆形工件,用电机带动旋转,怎么判断工件旋转了半圆,过程用PLC控制。选择什么样的电机?

网友A:
速度不高的话带编码器的变频电机应该可以,通过编码器位置确定。高速的话就得用伺服电机了。

网友B:
步进电机,伺服电机,都可以,不要求特别高精度,就用编码器加变频器带普通电机

网友C:
用编码器检测。

网友D:
恩,编码器就行了,如果精度要求高就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的也行

网友E:
要简单就用光电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