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QD75

楼主(2011-11-01):
请教
QD75有没有类似FX系列中 d8140,d8142 类似的寄存器
也就是说 有无寄存器用来记忆该轴连续运动后,相对于轴机器原点的位置
谢谢!!

网友A:
QD75和FX定位已经不是一个概念了!他是有很多地址来代表的,你还是下载QD75详细说明书吧!然后再看看他人程式。
QQ:569456723

楼主:
所答非所问

网友B:
2楼告诉你有了,75很多轴数据监视的,老哥看看手册MD20或者MD21你随便用。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楼主想问的QD75里面都有,而且里面的功能比你想到的要多,好好研究一下会收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