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1-11-01):
各位前辈,小弟是新手,刚入行。有谁能说下变频器的原理及主要的注意事项?之前从未接触过变频器,有的都说下,感谢

网友A:
找本变频器的说明书 看

网友B:
自己进厂子学习下 接线后就知道了

网友C:
變頻器就是把交流電經過晶閘管整流變直流電然後在轉變為可控的交流電

网友D:
你的问题太笼统。如果是使用变频器,直接查看变频器使用说明书即可了解如何使用。如果是想学习维修的目的,建议到书店买一本变频器工作原理及维修相关的书籍。

在东莞市

网友E:
变频器就是把工频变高或都变低。千万不要把进线和出线搞错了就行了。最好是接上地线。其它的控制就要你自己去看说明书了。

网友F:
进出线不要接错,检修时断电后,放电指示灯灭后在进行

网友G:
在九几年的时候我也不会,当时问成都来调试设备的工程师,只有一句话:去看说明书。

QQ:1792595232

网友H:
有时候需要逼着自己学习的。

网友I:
这个理论比较复杂尤其是矢量变频器!最基本的就两种方式 交--直--交 , 交---交

网友J:
同意5楼

网友K:
这个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看说明书自己去实践,其他的都不行。

网友L:
你想用什么品牌的变频就去看什么品牌的说明书,如果不是去搞变频器研发而是使用的话说明书都会教会的的。

网友M:
随便找本说明书看看

网友N:
现在各种品牌的说明书都介绍很详细的,就像13楼说的,只要你不是搞变频研发的,基本一本说明书就够用了~~

网友O:
同意的13楼

网友P:
记得电机转速公式n=60f/p吗
变频就是改变f由50Hz变成所需频率从而改变电机转速

网友Q:
其实变频器没什么难得,就掌握如何选型,记住几条重要的调试指令。如果真想学的话,希望你搞个变频器,拿着说明书,慢慢琢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小弟我先找本书看下

网友R:
对,自学成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