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2n编程口与触摸屏或计算机已连接如要在线监控怎么办?

楼主(2011-11-01):
fx2n编程口与触摸屏或计算机已连接如要在线监控怎么办?

网友A:
用T型接口把计算机与屏相连

网友B:
如果是三菱的触摸屏可以在触摸屏上接口读出。

网友C:
增加一个RS323的接口插件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学习学习。

网友E:
PLC与触摸屏用RS-485连接

网友F:
如果你的屏幕上有USB的话,可以使用三菱的透明功能。如果上位机使用的是电脑那么你可以把软件(GX-developer)安装在上位机上,使用上位机监控

网友G:
网站服务器不行,还是我的网速不行。咋弄的网页打开的真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