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1):
单相电源回路中 要加个普通的开关控制插座的通断 开关触点是2对的.
下面2种做法哪种对? 说出理由:
1. 在火线中直接串接一个开关 一进一出即可控制.
2. 把L和N都通过开关控制,2进2出.

主要说明下零线,何时可以加开关,何时不可以接.
如果插座上的左零右火的线反了,那么要控制的插排的插头插进去也是反的,
这个时候,开关断开,其实设备还有电,会导致触电。此时如何控制.
这种情况会不会发生先说? 如何做到可靠的断开电源回路.

另外请大家说说UPS的供电系统 L  N和PE 之间是什么系统什么接法. N对PE为何有100V电压? 而不跳闸.

感谢大家的关注! 22楼正解 说的很好 支持你。

网友A:
UPS供电系统,N对PE有100V电压
你是用表测的吧?你试下用灯泡去接,如果有漏电开关不跳闸,我跟你姓

一般的灯,开关控制都是一条线的,如果一个灯都要2进2出,你算过要多少线没有?
把N线接到开关里控制灯是有的,则你说的零火线接反,但接反了对安全不会产生危险
可靠的断开电源就是2进2出
如果再想绝对安全,不用电就行了
1.事实证明了电脑插排N对PE有100V电压 而且持续用了很久了 UPS电源供电.
2.我说的是控制插排不是控制灯.也就是说在插排三脚插头后面再加一个控制开关.不是灯.请再看清楚问题再发表你的观点.

网友B:
你所说的100v是用数字表量的吧,这是虚电,你用用电器接在100v的两端再测量一下,看还有100v没。

网友C:
同意一楼的

网友D:
一,单相电的插排位什么要用两进两出的开关???难道你用的是漏保????
二,插排的怎么接有什么所谓???难道你的用电器是保护接零???
三,PE线悬空的情况下可能存在感应电,接地后就没了,特别是开关电源和逆变电源
不知道这样说你有没明白?

网友E:
楼主到底想问什么东西,好像有些不明白到底要问什么

网友F:
是工控人的会员,这样的问题问的太不贴合实际了。带开关的插座都是一个触点的,有的是开关插座一体的,有的是分开的。也就是说用开关控制L线就非常好了,这完全符合电气安全规程的做法。如果接反了,也不没有什么不足的,只是给检修插座外的用电器带来不便,但完全可以将插座线拔出来啊。其余问题就是电气常识问题了。
电气爱好者

网友G:
建议楼主看看低规,按规范操作!

网友H:
7楼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UPS供电系统,N对PE有100V电压
你是用表测的吧?你试下用灯泡去接,如果有漏电开关不跳闸,我跟你姓

一般的灯,开关控制都是一条线的,如果一个灯都要2进2出,你算过要多少线没有?
把N线接到开关里控制灯是有的,则你说的零火线接反,但接反了对安全不会产生危险

无语???????

网友I:
为了方便不拔插头,也有插座串联开关的,但控制相线就可以了。如果非用2进2出也无不可以。

网友J:
我都是火线进开关控制的

网友K:
~~~~~
主要说明下零线,何时可以加开关,何时不可以接.
如果插座上的左零右火的线反了,那么要控制的插排的插头插进去也是反的,此时如何控制.
这种情况会不会发生先说? 如何做到可靠的断开电源回路.
~~~~~~~~~~~~~~~~~~~~~~~~~~~~~~~~~~~~~~~~~~~~~~~~~~
我觉得楼主根本不用纠结这个问题呀,这又不是直流电,即便是反了又能肿么样呢?
~~~~~

网友L:
交流电正反都可以插,直流不行!

网友M:
这么简单的问题,用得着这么复杂化吗?
首先单相220V电源线经过一个单相2极漏电开关后,再接插板插座,无论你用的电器开关控制L线还是N线,只要电一打你,绝
对第一时间跳闸。不信你试一试?

网友N:
楼主,其实我也是看了不怎么清楚的

网友O:
太搞笑了,哈哈

网友D:
回答正确与否都是回贴。答对了,说明有水平。答错了也没关系,讨论中提高嘛。楼主的态度貌是很拽的?
再有,你把问题那到论坛上来干吗?不久是征求大家的意见吗?说句实在话,就你这态度,有水平也不怎么地。有水平没人品也不招人待见

网友P:
1.插排上的开关,市场上单进单出,2进2出的插排都有。我比较支持2金2出的开关,正如楼主所说的,这样更安全。
2.开关电源,UPS等的接地端子,在未接上接地线的时候,对N,或对L确实会有100V左右的电压。其主要原因是这电源先将交流整流成直流,在直流滤波大电容的前端,会有两个小电容串联之后接在直流上,而接地端子就是接在这两个小电容的串联中间点上。
下载积分:+1(conchnit) 优秀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