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1):
我的WICC触摸屏和三菱PLC直接做了一个简单的按钮,也无法控制,不知道是通讯不行还是
什么原因,求教高手在线指导,谢谢!QQ:964515270

楼主:
请求高手出现

网友A:
应该是不匹配阿 通信研究下吧 没有试过嘻嘻
tangguohua

网友B:
应该不通用,一个是siemens的,一个是三菱的,用的软件也不一样
tangguohua

网友B:
用三菱GOT1000 玩玩,用以太网连接

网友C:
完全可以啊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D:
反正用过几个,可以的。。。拨码开关不下。。。触摸屏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正用过几个,可以的。。。拨码开关不下。。。触摸屏后面

请问大侠,拨码开关,应该咋样拨呀
我做的有时候可以通讯,有时候无法通讯,无法通讯的多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啊

请问大侠,你用过吗,可否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E:
没有用过

网友F(2012-07-31):
可以,用以太网连接,都有相应的接口,不过即使麻烦点,没有自己品牌的方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