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在什么情况下才需要采用外置制动电阻?

楼主(2011-11-01):
请教高手:伺服在什么情况下需要采用外置制动电阻?是不是一般都用内置的再生制动电阻就行了?

网友A:
一般不需要的 只有在 快速停止 惯性大等

网友B:
在平凡变速时,转矩很大时会加外接电阻。反正就是当再生电流大时外接制动电阻。

网友C:
是的,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进行外部泄放,在快速停止负载惯量过大时,造成再生制动电流升高,内部泄放电路承受不了时,需要追加外部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