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11-01):
求助!!!!我是个菜鸟,请问带有阀位反馈的阀要占用I点吗?

楼主:
请问带有阀位反馈的阀要占用I点吗?跪求!

网友A:
反馈的是电流和电压吧!应该不要

网友B:
开关量的反馈占用2个I/O点

楼主:
阀的打开和关闭,占I点吧,阀的反馈也得输出吧?
tangguohua

网友C:
楼上 说的对的,开 、关 都需要输出

网友D:
我用过那种电动阀,开关都要

网友B:
阀的开、关占1个O点,开关占用2个I点

网友E:
控制的话至少需要一个输出点,采集信号至少也需要1个输入点。究竟几个看你的阀

网友F:
楼上说的对

网友G:
输入输出都得要德

网友H:
如果是只有全开,全关两个开关量信号,那需要两个DI信号,如果是4-20Ma阀位反馈信号,需要一个AI信号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