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QPLC与QPLC通信

楼主(2011-11-01):
各位大侠:两台QPLC用交换机相连接通信程式怎么写,在连接中要注意什么(方式)

网友A:
实际情况中,两台QPLC之间通讯,用10网(QJ71BR11)和CCLINK(QJ61TB11N)比较多一些

网友B:
还是CC-LINK的多把! 胜过BR11
做工控,做人生

楼主:
在两台QPLC的通信中QJ71BR11和QJ61TB11N都用到了,因与第三台QPLC用的是BR11通信与前面两台QPLC进行通信的。现在其中一台(两台QPLC)QPLC与PC机进行通信中间用交换机连接,另一台(两台QPC)QPLC与交换机连接,则两台交换机需要连接时(及发送和接收)的程序怎么写。在连接时应注意什么方式。

网友C(2012-04-05):
cc-link IE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