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与PLC通讯问题求解!

楼主(2011-11-01):
各位师傅,我的PLC是FX1N的一块板子,用的是USB/RS232的编程电缆,上传下载都没问题..卖家说也可以用它做通讯电缆,于是在PLC中下载程序后,我用这根电缆将电脑与PLC连接起来,用昆仑通态组态软件画好图,将各参数设置好后,又测试通讯状态值是0,可是连机运行时,就是显示USB打开失败,无法通讯是怎摸回事啊
,是不是他不能做通讯电缆啊?急啊

网友A:
通讯口选的对吗?加载相关的驱动了吗?

QQ:1792595232

楼主:
都加了啊,显示的通讯测试值是0.是不会我没有在主控窗口写启动脚本,和运行脚本的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