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不能离线编译吗?高手指点下,多谢

楼主(2011-11-02):
GX DEVELOPER不能离线编译啊,提示不能和PLC连接,要装什么插件吗?我用的版本GX DEVELOPER 8.52E,多谢!!!!!!!!!!!!!!!!!!!!!!

网友A:
什么离线编译?你说的是离线模拟吧?

网友B:
在菜单Tool的Option中,设置为不写入PLC。
下载积分:+1(xiaofeiai) 热心助人

网友C:
也有可能是在没有退出在线监控编辑模式直接拔通讯线造成的,只要再连一次PLC然后按F2转换成编辑模式,然后就可以离线修改了

楼主:
多谢大家了,工具-选项中可以设置,多谢!!!

网友D:
这个是可以离线模拟的,我以前用过好多次的,楼主在找一下,相信你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