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三菱PLC加使用时间,日期。。。

楼主(2011-11-02):
各位大侠FX2N的PLC,加上使用时间,比如要让PLC工作一个月自动停止,需要我人为的去弄一下才能使用,大家帮帮忙

网友A:
日期就用D8014 8015 8016这些判断
使用时间你要做一个计数器

网友B:
想收服务费?

网友C:
楼主想干什么
?

楼主:
2楼的兄弟有远见

楼主:
站长能具体些吗,有必要写一段程序.

网友D:
我现在还没有安装三菱的编程软件,下午有空的话装个软件给你弄一个,这个很简单的,喜交同行朋友!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网友E:
肯定要写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站长能具体些吗,有必要写一段程序.
讲讲思路是免费的,把具体程序写出来,要花时间的,要收服务费
思路:
1,PLC里都有这个特殊的寄存器,有保存当前时间的,你比较一下,到某个时间就停机
2,可以根据某个输出点输出的次数,或者是PLC累计工作的时间,计数到一定次数就停机。根据动作这个比较好。
其实这些招早过时了,因为PLC是可以解密的,写在屏里还好些。

网友F:
我认为有点过,这种方法只能用在不友好的客户上

网友G:
你这样没什么作用,只有懂程序的一看就知道的,除非你加密但是三菱解密很容易的,加了也白费。

网友H:
力害 我给你发个哦 这个

网友D:
程序已发到你邮箱,可以查看一下,另外需要参考的朋友可以去我家园空间下载,朋友变天下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网友I:
这个有点作用,我也用过
呵呵

网友J:
只能糊弄外行

网友K:
楼主想干嘛啊?
    给个参考的例子吧。
电控技术服务

网友L:
要做就应该往死里做,要么就别做,哈哈
jianming

网友M:
真有需要加密的就别用三菱的小型机

网友N:
利害!这样都行

网友O:
怕用户不给钱吧!

网友P:
这个功能也能实现啊

网友Q:
好,谢谢上面两位提供的程序。

网友R:
可以用TRD读出时间,比较,输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