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如何被击穿

楼主(2011-11-02):
老师们,请教一下 可控硅在什么情况下容易被击穿 可控硅装上之后球磨转了有一两磨就被击穿了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网友A:
那要看是哪种情况呢?我遇到过电流击穿和电压击穿

楼主:
最近又买了一批 可控硅规格是KP 1600A/1500V 可是这批装上之后用灯泡试 不同时亮 亮起来之后还一闪一闪的 拿去换,销售商说没击穿不给换 让想办法击穿它 我该怎么做啊

网友B:
电压击穿比较大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C:
用灯泡测试有闪烁的话,你需要确认触发信号是否正常,触发功率、触发角是否足够。
可控硅击穿你需要检查保护回路是否已经失效。工作时额定电压、电流值是否超范围。一般使用时可控硅额定值=3(4)*额定工作值。
如果你选择可控硅是这个KP 1600A/1500V 型号,实际使用时只能在额定工作电流400~500A,额定电压在400V以下场所使用。
如果确认是原件质量问题,不建议你用绝端手段处理这个问题。用实际技术手段说服供应商更换合格产品。

网友D:
电压高击穿比较大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网友A:
你看一下击穿后接触面的打火点是大块还是小点大块的话就是电压击穿小的话就是电流击穿

网友E:
灯泡一闪一闪说明你接电源相序不对,不能说可控硅有问题呀。

网友F:
5楼说的太好了

网友G:
把高电压加在G K之间。
小弟文化水平有限,想跟各位大哥学习。

网友H:
不要破坏性做,应当检查一下控部分,如前端时单结管控制,有可能是单结管触发不良,如前端是可控硅,稳压电源有问题.

网友I:
你去电子市场买个高压电击的东西南来试一下
明天会更好!

网友J:
感觉挺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