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很多模塊用到的X0信號

楼主(2011-11-02):
三菱很多模塊用到的X0/Y0信號,是否是輸入/輸出模塊的X/Y信號?是否有區別?
多謝指點!

楼主:
像有些用做伺服ON信號,Ready信號,定位完畢信號的,
那是否機台就不能使用I/O的X0/Y0做啟動按鈕..輸入了?
還有高速計數器也會用到X0,X1

网友A:
只有使用编码器(输入)和高速计数器脉冲(输出)时才能用到X0/Y0端口。至于用编码器的A/B/Z相信号需要与采用的高速计数器具体的编号结合(具体看编程手册)。以上说明是对于FX系列的PLC。
那是否機台就不能使用I/O的X0/Y0做啟動按鈕..輸入了?
完全正确。如果选择了相应的高速计数器,软件自动会把相关输入、输出点自定义了的。在编其它程序时必须规避这些点。也就是说其它程序不能够使用这些地址编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