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0s能用步进指令吗?

楼主(2011-11-02):
哪位大哥告诉我,fx0s能用步进指令吗?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个系列的,你编编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可以使用,但不建议使用停产N年的plc做机器。

网友C:
应该是可以吧,我这也有一个Fxos-30-DS的,不过不是用的步进指令编的程序。但用起来还是很不错的。你可以在编程软件里选择相应的型号把步进指令输进去试试,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D:
问下三菱fx客服。
保佑我们可以一直拥有独立思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