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上传程序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11-02):
我上传400程序时出现这个错误,只在上传时有,下载时没有问题.那位高手知道怎么回事.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首先。。你查下。。。软件里有没有这个CPU。。然后你确认。。你初次下载的软件是你现在的软件么。。这个问题。。我在300上碰到过。。。由于前后安装了两个不同版本的软件。。。照成这种情况。。。

楼主:
谢谢您的解释.我现在使用的软件里有这款CPU。我现在有的程序不是我上传的,是设备厂家给我的程序,现在可以往CPU里下载、修改、在线修改都没问题。就是上传时出现这个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对呀。只能下载,修改。。不能上传。。就是软件版本不一样,,应该说是低了。。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5.4中文版.设备是自带的英文版情况都是一样上传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