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20GM

楼主(2011-11-02):
这个指令地址怎么对应的,在20GM中 TO K0 K65 K4M10 K1 和 TO K0 K67 K4M40 K1,这个#65,#67对应的是什么?
说明书上说是#64-#95对就M15-M0,M511-M496,那#65对应多少!

楼主:
TO K0 K65 K4M10 K1 和 TO K0 K67 K4M10 K1 区别是什么啊

网友A:
TO K0 K65 K4M10 K1 -- M25-M10被分配给#65
TO K0 K67 K4M40 K1 --M55-M40被分配给#67
我也只能看懂BFM#20-#28的意义,BFM#29以后的一个也看不懂。
比如:BFM#24的第一位是X轴的DOG输入,BFM#26的第一位是Y轴的DOG输入。。
没有10PG的写的明白。

网友A:
BFM#29以后的是什么意义,什么用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