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2):
今天在论坛看到一个帖子求用一个点动开关控制电机正反转,突发奇想的也搞了一个小电路,望各位大虾批评指正。

网友A:
可以用ATL指令
大概大概

楼主:
不是了。我地意思不用,使用PLC那么的复杂,就用基本逻辑电路就可以实现啊。
只要不是频繁通断,用逻辑电路,还比PLC省钱呐。

网友B:
那我想要它先反转行么?或者连续正转两次,再反转三次?
正反转如果不能随意控制没啥意义的说

楼主:
怎么会没有意思呐。诚然时代在进步,但是,如果大家都忘记了原始地方法,那以后没有了先进的东西,你准备怎么办?喝西北风嘛?
这个逻辑电路是比较死板,不能随意切换那么方便。
但是你说滴什么正转三次,在反转两次地,用逻辑电路也是可以实现的。
我只是想说,不要什么都想用个简易的。

网友C:
把具体的要求说出来,继电器电路一般都可以做到。

网友D:
这个电路能实现??????????

网友E:
一般的继电器本来就可以做出一些复杂的动作,这不稀奇,但是,针对你这个动作继电器已经比较多了,还要接线,如果错了就更麻烦了,假如动作再复杂点,你还能省钱?

网友F:
这么简单的程序,就别浪费PLC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怎么会没有意思呐。诚然时代在进步,但是,如果大家都忘记了原始地方法,那以后没有了先进的东西,你准备怎么办?喝西北风嘛?
这个逻辑电路是比较死板,不能随意切换那么方便。
但是你说滴什么正转三次,在反转两次地,用逻辑电路也是可以实现的。
我只是想说,不要什么都想用个简易的。

先进的东西出来了就不会消失了,用过CAD还会去拿画图板么

网友H:
只要不涉及到数据通讯之类的要求,继电器基本上是可以代替plc的。

网友I:
有一定的意义

网友J:
可能是我看不懂的缘故 感觉这个电路图没啥意义 点动开关按下松开后 电路接通就断开 实际并不实用

网友K:
关键看什么用途的,成本很重要的

网友L:
这个电路能行吗?

网友M:
只是控制电机的点动啊 ??? 像这种简单的东西没必要用PLC 单按钮控制电动机的正反转是可以的

网友N:
我觉得设计这个电路没意思。首先实际情况下不会用这个电路的。。。其次没什么意义和价值。我们在考虑电路设计时,多考虑操作者的习惯。

网友O:
支持17楼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