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X2N中的EI指令具体怎么使用?

楼主(2011-11-02):
我是新手,请问各位大虾:
FX2N中的EI指令具体怎么使用?
触发中断指令的X0~X5应该写在哪儿?
哪位大虾能不能举个可以运行的实例?谢谢!

网友A:
EI
这EI与DI之间发生的中断将被系统捕捉并处理
DI
在DI后发生的中断将被忽略

网友B:
中断用的。多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