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0CPU的ERR灯一直在闪烁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大虾帮忙说下呀!

楼主(2011-11-02):
我的Q00CPU昨天都能于电脑通信的。为什么今天连接就不行了。端口也看过了是对的。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通讯速率不对,改为19.2K,或9.6K试一下
十分感谢!可以通信了

网友B:
PC不能连结PLC,传输线的USB端口跟之前连结的是不是同一个端口呢?
Q00CPU的ERR灯一直在闪烁——那SD0的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