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2):
我是刚接触西门子PLC,不知道在什么场合会用到建立指针与间接寻址?
如MOVD   &VB200,   AC0
INCD  AC0
INCD  AC0
MOVW  *AC0 ,AC1
这样的指令一般用在什么场合?另外三菱PLC有没有这样类似的寻址方式?
非常谢谢各位。

楼主:
这个是不是在一些改变地址的场合用得上?

网友A:
同问,这个也迷糊的很

楼主:
渴望有经验的大虾指教

网友B:
连续的多个地址中的数值累加加上循环中,写出的程序会很简略。
  • 下载积分:+1(ccy5156) 热心助人

网友A:
    回复4楼,是不是必须是连续的地址的数据,然后出一个指针,例如1—5
    这样就一次读取5个地址的数据

网友C:
    引用楼主ccy5156于2011-11-02 19:57发表的 建立指针与间接寻址 :
    我是刚接触西门子PLC,不知道在什么场合会用到建立指针与间接寻址?
    如MOVD   &VB200,   AC0
    INCD  AC0
    INCD  AC0
    MOVW  *AC0 ,AC1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VD0~VD1000进行累加,难道不用指针+循环?用普通写法,你知道要写多少行代码吗?

    三菱叫做变址,Z0 就是变址寄存器。
  • 下载积分:+2(ccy5156)

网友D:
    三菱QPLC变址Z0~Z19,数量有限制
    用法
    LD        X11Z0
    OUT    Q20Z1
    LD     SM400
    MOV  K1X100Z10  D0Z11
  • 下载积分:+2(ccy5156) 热心助人

网友E:
    我也刚学,我在http://www.jcpeixun.com/MemberManage/index.aspx看到有视频介绍,这几个地址是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输入输出的几个指令地址,据体的你可以到上面看下
  • 下载积分:+2(ccy5156)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