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的电路板上的一些元件不认识

楼主(2011-11-02):
今天我拆了我自己用的数字万用表看看,里面的有些元件不认识,还请大侠们帮忙指认,图中标的1,2,3处指的都是什么东西呢?

网友A:
1应该是一种电位器吧,

网友B:
1是电位器,2是二极管,3是电容

网友C:
同一二楼说法!看来这块表陪伴楼主不少日子了!

网友D:
电位器,贴片电容和二极管

网友E:
1是电位器,2是二极管,3是贴片电容或电阻.电位器,贴片电容或贴片电阻上面的三个数字第一,二个代表第一二位的数值,第三个代表后面有几个0.

网友F:
看到楼主 在中华工控网也发表了此帖子

网友G:
电位器我认识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

网友H:
1是电位器,2是二极管,3是贴片电容或电阻.电位器,贴片电容或贴片电阻上面的三个数字第一,二个代表第一二位的数值,第三个代表后面有几个0.。二极管从打标上面看是1N4148贴片开关管。

网友I:


网友J:
引用 网友E:
1是电位器,2是二极管,3是贴片电容或电阻.电位器,贴片电容或贴片电阻上面的三个数字第一,二个代表第一二位的数值,第三个代表后面有几个0.

正解

网友K:
1  小型电位器   2    二级管   3   贴片电阻

网友L:
跟大家学习下  希望今后多多关照

网友M:
1是电位器,2是二极管,3是电容或者是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