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OC输出信号转换成24V高电平PLC的输入信号啊

楼主(2011-11-02):
请各位高手解答啊,很急的,明天上班就要解决了,最好画个草图。听人说用NPN的三极管可以,希望各位高手快来解决。

楼主:
怎么没人啊

网友A:
。。。。。。。。自娱自乐

楼主:
不是啊,后来我请教了一个同学,不过今天试了一下,仍不能解决啊

网友B:
你要把OC信号和24V的关系讲清楚一点,就是当OC什么情况下,应该是输出24V。
小弟文化水平有限,想跟各位大哥学习。

楼主:
焊机里面给的一个触发信号,平时是OC,焊接完成的时候会给个笑脉冲,PLC需要的是24V的高电平输入信号啊。

网友B:
如果笑脉冲是高电平,那就要用PNP型,或者在你上面的图后面加一级NPN把电平翻一下。
小弟文化水平有限,想跟各位大哥学习。

楼主:
不明白啊,麻烦你传一下啊

楼主:
是这样画得吗

网友B:
你的OC信号电压大概有多少?如超过0.7V以上,可用你原来的电路再加一级和原来一样的电路就行了。
小弟文化水平有限,想跟各位大哥学习。

网友B:
不客气
小弟文化水平有限,想跟各位大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