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plc程序怎么打不开了?

楼主(2011-11-02):
以前存储的三菱gx的plc程序怎么打不开了?提示输入工程名称,以前好像没有工程名称,不知道咋办,求助!

网友A:
如果是从软件里打开工程,那应该是工程的路径改变了造成的。如果是直接点工程打不开,有可能是数据损坏了。

网友B:
你在别的电脑上也是吗

网友C:
我也碰到过,数据怎么会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