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2):
1.一台22KW的除尘风机,进风口没有风量调节阀,启动时等于全载启动,启动时间较长,直接启动较好,还是星三角启动好?
2.这台22KW的风机,启动时电流较大,空开选用多大的好?需用什么样的热继能避开启动电流,这样就省了经常在启动时热继误动作了。热继的选用有什么经验吗?
3.一个电箱里有15KW风机一台,22KW风机一台,15KW的直接启动,22KW的星角启动,总开关多大的好,100A可以吗?
请教师傅们谢谢。

网友A:
如果先开22KW的就是40A,然后再开15KW的直接启动,是额定电流的4一8倍,可能有的开关有点假,我觉得160A稳当一点。

楼主:
热继的选用大家有什么经验吗?这风机启动时间较长,还没启动起来,热继就跳了,选用什么样的热继不容易发生跳闸的现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热继的选用大家有什么经验吗?这风机启动时间较长,还没启动起来,热继就跳了,选用什么样的热继不容易发生跳闸的现象。

我公司一台15KW的风机,直接启动,也是这个情况。后来加了一个旁路接触器,时继控制,启动完成以后,再将热继切换进来。这样就解决了问题。这个方法不知对LZ有否启发?

网友C:
热过载要装在三角形的接触器下面,在星形启动过程中热过载不起作用就能保证启动了

网友D:
谁在哪里胡说啊,把时间继电器定时设定为18S,看行不行,再不行的话,把热继电器电流调大一点,再试试

网友E:
那要看你的变压器的容量太小,能否直接起动,还是要星型起动

网友F:
星三角起动就行了

网友G:
22kw的风机必须用星三角降压启动,15kw的可以直接启动,楼主选用100A的空开完全可以,因为风机就是启动的时候电流大,但他是瞬间的,启动起来两个电机的实际电流应该在50A左右吧,要是楼主不考虑成本问题换成160A的空开更稳妥,

网友H:
我觉得还是用三楼的方法好

网友I:
100A空开可以了。星三角启动好。全负荷,最好加个风门,电机启动时先关闭风门,等投入运行稳定后在打开。或有条件的改为变频驱动电机有时还有节能效果。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公司一台15KW的风机,直接启动,也是这个情况。后来加了一个旁路接触器,时继控制,启动完成以后,再将热继切换进来。这样就解决了问题。这个方法不知对LZ有否启发?

这样做,当接触器缺相起动时你的电机会死得很惨。

网友J:
学习 最好用星三角启动 空开用160A

网友K:
原则上15KW以上的就要降压启动,如果堵转转矩不是很大用星三角没有问题.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1.2倍于电机额定电流,正常的话不会在启动过程中动作,建议更换.至于100KW以上的电机可以用两个互感器组成不完全星形测量的电流用作热继电器保护,很好用.空开用160A的,保证可靠性.

网友L:
我见到饲料厂的冷却除尘的22KW是星三角的,空开也是100A,1995年用到现在了。

网友M:
我见到饲料厂的冷却除尘的22KW是星三角的,空开也是100A,1995年用到现在了。只有1台22W当然可以啦,但2台空开嫌小写

网友N:
楼主要是我,我会建议老板买软启动器!这种空开可以选小一些,对电网的冲击也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