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甚麼我的連接不上呢

楼主(2011-11-02):
為甚麼我的FX0-30MR連接不上呢
用線是USB轉Rs232再接的

网友A:
你的什么东西连接不上?我遥用的线是USB-SC09-FX,端口设置对不对?有没有安装驱动?

楼主:
我的線是COM口的線所以轉了一根USB的,PLC連接不上電腦

网友B:
你用的应该是SC-09九针串口线吧?你转USB是不是因为电脑没有串口呀?如果用了转接线的话,要必须安装USB驱动的,安装完成驱动之后还要在编程软件里设置通讯端口(COM),OK

网友C:
一般这几种情况
1,PLC编程口硬件故障
2,电脑驱动没装好
3,软件里COM口没选好
4,线的质量问题

网友D:
USB- SC09要装驱动的。然后连接是设置好COM口就行了

楼主:
謝謝各位指點,問題解決了,是線的問題,
現在只是plc加了密讀不到里面的資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