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2):
因有一個Q02CPU壞要維修,需傱另一個拷贝資料,因為比較多設備用到Q02,和Q172,想找這兩個CPU的軟件以及連接線
那位大師可以發給我.suhwei@tom.com
連接線在那可以賣到可以用的,我公司賣了一根不可以用

以上先謝謝了

网友A:
Q02CPU使用的是GX Developer软体,连结线使用打印机的那种线就可以的,或者是RS232的
Q172CPU的不太清楚,它是运动控制的,应该是PX Developer软体吧

网友B:
Q172用的是MT Developer

网友C:
引用楼主suhwei于2011-11-02 23:59发表的 求Q02CPU Q172CPU編程軟件 :
因有一個Q02CPU壞要維修,需傱另一個拷贝資料,因為比較多設備用到Q02,和Q172,想找這兩個CPU的軟件以及連接線
那位大師可以發給我.suhwei@tom.com
連接線在那可以賣到可以用的,我公司賣了一根不可以用

以上先謝謝了

這兩個軟體本站均有下載地址

网友D:
用一根普通的USB打印机线就能解决了。可以通过Q02H连接Q172 CPU的。软件在本站的资料下载区就有的。

网友E:
你可以到三菱机电网站上去找,所有的软件基本上都有。

楼主:
線正傱新賣還沒到貨,那個知道MT DEVELOPER那裡有中文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線正傱新賣還沒到貨,那個知道MT DEVELOPER那裡有中文的

这个官方目前还没有中文的,有的只是民间人士自己汉化的。等我汉化完成了这个工程,免费发出来共享的。[因为要干活活命,只能找时间汉化]。

  • 下载积分:+5(zyfzxh) 期待中

楼主:
    謝謝各位的指教,現在只待去現場測試了

网友F(2011-12-09):
    不错,期待你的汉化早日出来